我的继电器怎么一直噼噼啪啪的吸合断开吸合断开又吸合

楼主(2010-06-02):
我的产品是pt2272硬解码,控制继电器,怎么2262发射的时候继电器噼噼啪啪的动作?我用的是暂存型的2272。
多多指教!!!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B:
上图吧,可能电流不够吧,

楼主:

我用的是220变12的变压器 600MA的, 还有用实验电源也试了,电流应该没问题

楼主:
R8 1K,R9 10K, 三极管是s8050 继电器额定电流才38mA

网友A:
如果电源容量足够,那就要看看电路是否受到发射部分的干扰。

网友C:
你看你那二极管是不是焊反了,或者是坏了

网友D:
吸合瞬间,
电流比额定电流要大.
吸合后,
维持电流会小很大.
如果吸合电流不足,是无法吸合的.
看看Q4有没有进入饱和了..

网友E:
在R8前接个1UF电解电容就OK了

网友:
这样电解电容要怎么接呢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10楼:
基极电路接个电容,那叫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应该先把输出跳动的原因找出来。
至少用示波器接到R8左端看看。

楼主:
maychang:我用示波器观察了r8左侧电压,一直在跳变,r8左侧接2272data口,我怀疑与暂存性2272有关系,会不会因为暂存的,保持时间一定啊,查技术文档也没有见说明

楼主:
杨欣电子:拆除r9可以解决吗?

网友F:
继电器动作时就是噼噼啪啪的

不知道你说的“噼噼啪啪”是什么时刻的声音,是不是动作时刻的声音?

网友G:
红外就是脉冲波啊,转而控制继电器,就是“噼噼啪啪”的啊

楼主:
iC921:继电器吸合只是噼啪一声吧,噼噼啪啪就是不停断开吸合了。应该是吸合之后不动作了,为何?

楼主:
woshixinshou:2272 RF电路,解码只是输出高电平,为何跳变?

网友H:
现在2272比较杂,换模块试试看。

网友I:
查R8之前的电路

网友J:
信号干扰,可以加个光耦试试!

网友I:
这个电路很有点问题啊,要先搞清楚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这里是作为开关管,要确保其饱和,R2、R3是否合适,R1是否合适(看光耦所需电流),还有,继电器部分吸合电流、保持电流是多少,是否需要限流?

网友K:
是用的PT2272-M?

网友L:
换2272吧,应该用锁存型的。暂存的,遥控信号撤销后,输出延时一会儿就复位了,锁存型的一致保持到新的遥控信号到来(掉电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