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吗?

楼主(2010-06-02):
某网友想通过大电容作点焊机,后有一网友如此回复:
用电容做不安全,90年我试过一次,当时是用3只红宝石10000uF/63V电解电容并联,电池碳精棒做触头,焊接0.6mm不锈钢小构件,在触头接触的一瞬间,一声巨响,3只电容炸了1只,电容的铝外壳冲到天花板上,将天花板砸出一个5cm大1cm深的坑,炸碎的铝箔和絮状的纸屑满屋乱飞,其中2块铝箔击中面部,出了很多血,耳朵也嗡嗡的听不见,一个多月才恢复。哦!忘了说,焊点倒是很完美。

楼主: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爆炸发生的原因、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电容短路就是这效果

网友B:
呵呵,我也不怎么清楚,不过电容在接触的时候电流应该会很大,因为理论上电容在接触的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时没有变化的,但是那个是理论上的,电容内部还有各种的电阻,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呢?同求!!!~~

网友C:
有可能。
电容对焊点放电,是通过导线触头等等。这些导线具有电感,放电时实际上是一个LC回路,产生的电流也并不一定是始终朝一个方向的,很可能是阻尼振荡。那么电容可能被反向充电,而电解电容反向充电很可能爆炸。

网友D:
外面阻抗太低,大部分能量都瞬间消耗在电容内部了……
所以电容手册都标有浪涌电流极限值这个参数

楼主:
多谢楼上的朋友回复!
可电解电容反向充电为什么会爆炸?

楼主:
6楼的回复极有可能!

网友C:
6楼说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电容放电时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消耗在内部的等效电阻上转换成热,尤其是大容量低耐压的电容。

7楼:
电解电容加反向电压,漏电流很大,这些电流是完全转换成热的,和电解电容加超过其耐压的情况一样。

楼主:
如果真能发生爆炸并产生象那位不幸的仁兄描述的可怕后果,那有多少人敢用大电容,搞不好这可是个定时炸*!可我发觉用10mf电容的地方也不少呀,比如常见的音频功放!如一不小心短了,那不就.........My god!往下真不敢想!!!!!!

网友D:
可以读一下这个文档:epcos铝电解电容总技术文档
http://www.**/blog/u/69/1220936892.doc

你这个应用解决方法很简单,用一大堆小容量铝电解并联成一个阵列即可。

网友C:
11楼说得很正确,就是应该用多个小容量电解电容来代替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

网友E:
好恐怖啊!

网友A:
有夸张成分吧。
大电解电容都有防爆孔和防爆槽,就算反接也只是从防爆孔向外喷出,不至于电容整体爆炸。
曾经历过100000uF/工作电压90V的大电解接反,也只是一声巨响,从防爆孔喷起大量烟雾,电容本体并没有爆炸。这个电容还曾经有短路,正极线接的铜线鼻不小心搭到机壳(机壳接地),也是一声巨响,铜线鼻烧掉半截,1.5mm厚的机壳钢板烧出一个窟窿

网友F:
太恐怖了,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还是得小心谨慎啊

网友G:
反接一般不至于出现大爆炸吧,短路那就得小心了~

网友H:
感觉有夸张的成分。“5cm大1cm深的坑”是个什么概念。就算做点焊机用一个大容量的变压器加碳棒就OK,还用得着冒着生命危险用电容做?

网友I:
之前我们大的电容放电都用大的十字起,结果起子上直接被烧了几个大洞!

楼主:
不知道高压雷击放电试验用的是什么电容?

网友J:
回复 楼主:

压敏电阻?

网友K:
LS什么意思?

网友K:
他问的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