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A144EKA 晶体管用法请教

楼主(2010-06-02):
请教各位高手此DTA144EKA 数字晶体管 有谁用过的,如何使用?

我的理解只要把1脚的地接上,OUT=IN ,还是用NPN管的原理去分析? 还请高手指点

规格书请见附件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手或用过的给答复

网友A:
就作为一个OC门输出的反向器用。

楼主:
谢谢3楼,
那在请问一下ON/OFF 如何控制。
是不是地脚不连接,管子就不工作。当地脚接上后 比如我输入500 mv声音正弦波 输出也是500mv的正弦波只是相位相反而已。 请问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首先,GND肯定是要接地的,否则不会标个“GND”。

其次,这是个数字用三极管(Digital Transistor),自然就只适用于数字电路。否则就没必要内置个电阻网络。

因此,你所说的使用场合不太合适。

网友B(2011-02-02):
你这个截图是罗姆的管子吧。其实是罗姆把他定义为“数字晶体管”,更多的厂家把它叫做带阻晶体管(Bias Resistor Transistors),罗姆默认它用在数字电路中,这时芯片I/O接口内的上拉电阻会使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饱和);其实这个管子也可用在普通的模拟电路,分析方法和通用NPN管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了个电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