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与超外差电路的优缺点

楼主:
超再生接收机是直放式接收机的一种,是利用正反馈原理,把经过放大了的信息回馈到输入端,再放大、循环……

所谓直放,是与超外差技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信号本身不经过变频,直接进行处理。

超外差技术相比,超再生技术有如下优点:

、电路简单,最简单的接收机只需1个晶体管即可完成从高放、检波、功放的所有功能。

、灵敏度高。

、体积小,成本低。

它的主要缺点是:

、灵敏度在全波段不稳定,起伏较大,所以主要适合作固定频率接收机。

、选择性差、抗干扰能力差。

、频率稳定性差,易产生频率漂移。

、近距接收时易产生阻塞。

一、超再生接收电路
超再生解调电路也称超再生检波电路,它实际上是工作在间歇振荡状态下的再生检波电路。一般再生检波电路在中波段工作时灵敏度很高,所以常用来制作简易晶体管收音机。对于工作于短波段的无线遥控或通信设备,再生检波的灵敏度及稳定性都不符合要求。但超再生检波在短波段却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在接收弱信号时放大率可达几十万倍。因此,对于希望电路简单、灵敏度高,而对选择性和信噪比要求不高的简单无线遥控通信设备(如防盗器等产品),超再生检波电路还是颇有实用价值的。

通常超再生接收机的灵敏度约-85~95DBM,所用器件多,稳定性差,加工复杂。

二、超外差接收电路

超外差式解调电路与超外差收音机相同,它是设置一本机振荡电路产生振荡信号,与接收到的载频信号混频后,得到中频(一般为465kHz)信号,经中频放大和检波,解调出数据信号。由于载频频率是固定的,所以其电路要比收音机简单一些。

超外差接收机灵敏度可达-100~104DBM,而且外围元件少,集成化程度高,适合大规模生产。超外差接收机有声表稳频和LC稳频的两种,采用LC稳频的灵敏度高可达-104DBM,但是稳定性稍差,而声表稳频的灵敏度约-100DBM,稳定性好。

超外差接收机对天线的阻抗匹配要求较高,要求外接天线的阻抗必须是50欧姆的,否则对接收灵敏度有很大的影响,要尽可能减少天线根部到发射模块天线焊接处的引线长度,如果无法减小,可以用特性阻抗50欧姆的射频同轴电缆连接(天线焊点右侧有一个专门的接地焊点)。

三、超再生与超外差比较

超再生式接收机具有电路简单、成本低廉的优点所以被广泛采用,而超外差接收机价格较高,温度适应性强,接收灵敏度更高,而且工作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产品的一致性好,接收机本振辐射低,无二次辐射,性能指标好,容易通过FCC或者CE等标准的检测,符合工业使用规范。

                     J04V超再生接收模块

                J05U超外差接收模块
  详情请查阅http://www.ayxsj.com

网友A(2010-06-06):
典型的超外差方框图: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一款超外差产品的原理图和外围:

此款方案的特点是:高度的整合性(集成LNA,AGC,Mixer,镜频抑制),无需外置中频滤波器,40dB镜频抑制,灵敏度-110dBm,RSSI功能,外围少(<10个),良好的选择性和噪声抑制,免调谐批量生产方便。

原厂详细资料链接:http://www.micrel.com/page.do?page=product-info/qwikradio.shtml

如需交流或样品测试,请加QQ:223102747

网友B:
此芯片多少钱一块。

楼主:
J05U-10元;J04V-6.5元

楼主:
J05U超外差接收模块

工作频率:315/433.92Mhz(固定频点)
  工作电压:2.1-5.5V(推荐:3V或者5V)
  工作电流:2.5mA (唤醒状态)
  休眠电流:1µA(CE置0休眠状态))
  系统启动时间::5ms
  接收灵敏度:-112dBm (ASK 2 Kb/s)
  调制方式:ASK/OOK
  数据速率:10 Kb/秒(最高)
  数据接口: DATA串口数据
  外形尺寸:11×20×6mm(宽X长X厚)
  天线形式:外接20Cm天线
  工作温度:-40℃~+85℃
  参考距离:300米( 配10mW发射加天线,PT2262编码/2272解码。开阔地)
【应用范围】
    工业数据传输,无线遥控,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电子标签,遥控玩具,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工业无线控制;水、气、热、电等居民计量表具无线远传自动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