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温度刷新显示问题

楼主(2010-06-02):
用热敏电阻测试环境温度送到液晶屏上显示,显示温度不能实时刷新,需重新进入温度显示界面温度值才刷新显示.用的是LPC2136的一路AD通道.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自己设一下多长时间刷一次。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下

网友B:
程序问题,自己考虑什么地方修改一下啦

楼主:
我也知道是程序问题,我是采集到信号直接送过显示程序显示的,是不是要间隔一段读取一次后显示?要不要在多读几次采样值,然后求他们的平均值后显示?

网友C(2010-07-17):
可以修改一下刷新时间,再看一下你的显示程序

网友C:
我最近也在做热敏电阻测试环境温度项目,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吗?

楼主:
可以交流下啊,我的邮箱是:ji.an86@163.com. 情况是这样的测试是环境温度每次要重新进入测量界面才温度值才能够刷新显示,一直停留在测量界面温度值不会刷新的.保持在刚进入测量界面时的测量到的温度值.

网友D:
怎么老提示我没有登陆

网友E:
平均滤波算法!

网友F:
说明你的AD只有在程序一开始运行一下,后来就不运行了,你用的是查询还是什么

网友G:
先试试只是简单地采样然后写LCD,延时一段时间再循环,看看能不能更新,然后再添加其他的应用程序.

网友E(2010-08-16):
用的中断还是查询。要是中断的话就要看是不是重新开始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