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上多组电源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06-02):
现在板上有几组电源 为了减小 个组电源间的干扰问题 ,请问在各组电源的地之间接上一个1000V0.1UF的瓷片电容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

网友A:
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一般串电容的效果都不太明显。

网友B:
可以这么尝试,可是始终还是要找一个地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