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参数

楼主(2010-06-02):
各位高手大侠大神牛牛各种哥各种姐,请教一下IC芯片常见的应用参数有哪些?

楼主:
咋这么安静呢?:o

网友A(2010-07-02):
这个问题问得也太宽泛了,怎么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芯片的静态电流,功耗等等

网友B(2011-01-15):
工作电流,待机功耗,噪声干扰,电源管理,通信,电气特性等等,太多了,要看具体的芯片及其应用环境。

网友C:
各種功耗;漏電leakage;工作電壓範圍;輸入VIH,VIL;輸出VOH,VOL;LVR/LPD 電壓;RESET TIME;
上拉電阻,LCD驅動電流;RC精度;起振時間;ADC精度;比較器各種參數;運放的各種參數。。。說不完,太多了

网友D(2011-05-09):
我觉得你可以先如上所说都查查看,然后用的时候就知道好需要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