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这样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02):
LM358这样接是怎么回事,输入是一个调幅波的解调信号。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请直接贴图,用自己的耐心换取别人的热心。

网友B:
用自己的耐心换取别人的热心

好!!

网友C:
第一级是同相放大,第二级是比较器

楼主:
贴图显示格式不对,试了几次。我再试试

楼主:
发帖的时候显示的是无效格式,晕了  各位帮忙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D:
第一级是移相电路,第二级比较

网友E:
我的意见:
输入应该是交流的信号.
第一级:正端抽取直流电平建立参考点,负端输入交流信号,进行反向放大.
第二级:负端直流滤出电平.正端输入信号.比较器.
问一下这电路的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C:
昨天看差了,第一级不那么简单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级移向能不能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2ASK信号解调后的处理,应该是放大整形,最后的输出是数字信号,第一级我感觉也是放大,第二级比较,用于整形,输出数字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放大也说不过去,第二级可以确定似乎比较器,大家在研究一下,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上了,麻烦各位看一下

网友C:
9楼说的对,对于直流信号来说,输入输出相同
对于交流相当于反向放大,频率越高,放大倍数越大。
第二级就是将交流信号与自己的直流信号比较。

网友F:
我也见过类似电路,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E:
好像是市面上超外差的接收板用的电路.
其实把输入输出波形用示波器看一下,应该就可以比较好分析了.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网友H:
理解不了的图。。。。

网友I:
OrCAD仿真阿

网友I:
OrCAD仿真可以帮助你理解电路,灰常方便好用

网友A:
第一个运放:将输入信号与自身的直流成分之差再放大。
第二个运放:将输入的信号与自身的直流成分比较,输出方波信号。R5的作用是提供一个小的比较阀值,让静态时,输出为0.
这个电路目的就是将输入信号中微小的交流成分解调出来,并整形成方波。
通常用于ASK的解调。

网友J:
图不大清晰

网友K:
第一级是自偏置放大电路,后一级是字偏置脉冲形成电路(比较器)

网友L:
搭个电路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学电的很多都是要自己做才理解深刻的

网友M(2010-12-22):
不错啊,详细的讲解!!

网友H:
今天,看看,才看懂了。

网友N:
awey,分析的好。

网友O:
第一级为高通滤波器,除掉直流成分,便于后级比较后进行整形。

网友P:
对前级仿了一下,感觉不太对啊,不知是不是仿错了,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Q:
没看懂!用Multisim仿真,输出波形相对于输入的,相位上变化了90度,幅度减得太厉害了。输入的P-P值2V,输出的P-P值才14mV左右。:Q

网友R:
输入端的信号 不明确去 不懂事 同向 和反向的 短接在一起了呀 不好分析

网友S(2011-08-11):
我也很想知道结果!!

网友S:
lz,确定图中用的是单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