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1602显示乱码 仿真却正常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02):
奇怪的是用protues仿真可以正常显示,但下到单片机却不行,是乱码, 下面是程序 请问该怎么解决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rw接地
sbit leden=P2^7;
void delay(uint x)  //延时
{
int a,b;
for(a=x;a>0;a--)
for(b=300;b>0;b--);
}

void write_ml(uchar ml)  //写命令
{
P0=ml;
rs=0;

leden=0;
delay(10);
leden=1;
delay(10);
leden=0;
delay(1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
{
P0=date;
rs=1;

leden=0;
delay(50);
leden=1;
delay(50);
leden=0;
delay(50);
}

void init()  //初始化
{
write_ml(0x38);
delay(20);
write_ml(0x38);
delay(20);
write_ml(0x38);
delay(20);
write_ml(0x0c);
delay(20);
write_ml(0x0c);
delay(20);
write_ml(0x06);
delay(20);
write_ml(0x01);
delay(20);
}

void main()
{

delay(50);
init();
write_ml(0x80);
delay(50);
write_date(0x41); //显示A
delay(50);
write_date(0x42);
while(1);
}

网友A:
Protus害人,用这个软件的,一辈子学不会单片机,删了他,你就成功了一半了。
哈哈!

网友B:
一般是硬件问题,也可能是初始化出了问题仔细看那几条初始化指令。

网友A:
先检查硬件连接,Protus是不会告诉你硬件是否正确的。

网友C:
首先必须确定你的硬件没有问题,我看你上面很多延时,你的初始化是不是正常?仿真和实物的
调试多半问题出在时间上,要么初始化时间不过,要么时序不对,既然你仿真对了,边沿的操作
不会有太大问题,你再按照1602的驱动流程看一下,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复制到工程目录下,包含那个H文件,在H文件里,有一些基本配置,有说明,只支持8位数据线
这样输出     lcd_puts("ABCDEFG!")
在允许格式化输出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输出 lcd_printf("a = %bd",100)

网友E:
如果你用另一个正常的程序驱动这个LCD是正常的话,那么是程序问题,否则就是LCD的接触点偏位了。

网友F:
看是不是测忙的问题,在仿真上面是不需要侧忙的,而在硬件上必须侧忙

楼主:
问题解决了,竟然是LCD有问题,买了2个2个都是坏的,换了个好的后显示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G:
单片机仿真只有50%是对的,不要迷信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