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64开发遇问题

楼主(2010-06-02):
用MKII开发完后,去掉MKII,结果通讯不好用,其它正常,不知是为什么?
用MKII如何烧mega64?下.hex文件。

网友A:
“用MKII如何烧mega64?下.hex文件。”
:o什么意思

楼主:
用MKII 能否把.hex文件下到目标板上。

楼主:
不接调试器mega64的串口不工作,太奇怪了。

楼主:
芯片会不会坏?手上没有了,也不好买,太郁闷了!

网友B:
检查复位

网友C:
回复 楼主:
MKII写MEGA64有两种方法:ISP和JTAG
具体看STUDIO中的HELP

楼主:
谢楼上各位!
6楼:检查复位,这个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复位会影响通讯?

楼主:
搞定了,是程序里有一个读mega64中EEPROM参数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用调试器的时候没问题而芯片自己运行时有问题。

楼主:
又遇更隐晦的问题:我的程序控制变频器,小功率的,当处于待机状态时(变频器未启动),约1s钟读一次变频器的状态,这时我的液晶模块显示正常,控制启动变频器后,约3-5s钟我的液晶就会刷一下另一个界面,然后马上又回来,这个现象是在debug状态下,无论用与不用调试器,如果down一个release程序进去,就会在当前界面相同时间间隔下部分数据会瞬间清零然后又正常,不知为什么,被清零数据就是变频器上的参数,但通过485监视显示,每一组数据都是正常的,没有为零的时候,不知问题在哪儿,请高手指点!

网友D:
额~~~菜鸟进来学习

楼主:
程序还不是复位,如果复位,我的调试器就不应该好用,带调试器时一切控制正常,能停止,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