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5V变3V一般用什么器件?

楼主(2010-06-02):
刚买了一块LCM160*32的液晶(蓝底,带字库)准备做个实验,但它的背光要求3.1V(30-90mA),这个电压如果要从5V 产生,有啥好的器件啊。

网友A:
两个1/8W 120欧姆的电阻并联即可。

其他的电流自己去计算阻值,并核算功率

网友B:
楼上的不讲条件哈

自己玩的照楼上的做
做产品的,再来找我。

网友C:
用3.3V的稳压管也可以

网友D:
LDO~ 1117之流

网友E:
LM1117-3.3

楼主:
两个1/8W 120欧姆的电阻并联即可。

其他的电流自己去计算阻值,并核算功率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不是串联分压啊,中学就学过,不带这样糊弄人的:Q

楼主:
用3.3V的稳压管也可以
引用 网友C:

额,5V变3V压差和输出功率够吗?有啥型号适用?:)

网友F:
我用的 LM1117-3.3

网友G:
我做产品一般用LM1117-3.3,比较稳定

楼主:
谢了,这么多推荐LM1117的,俺去查查资料。

网友H:
用1117最简单。
也可以用8050,加2个分压电阻:1k+4k,搭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也不错

楼主:
欧了, 决定用1117, 给推荐的朋友加分。:)

网友I:
AP1538也可以

网友A:
唉~
给你最正确的答案你却说是“糊弄人”,那就随便你吧。。。

只是,你凭什么说是“糊弄”你呢?

网友B:
你连自己电源的工作条件都没给出来,显然是在糊弄大家:D

网友J:
楼主,我来揭示洗碗机是如何“糊弄”你的。

说我有5V电源,屏要3.1V,所以我首先想的是,屏串一个电阻去接我5V的电源,我希望这个电阻上恰好降落1.9V电压,这时送到屏的就是3.1V了。那么这个电阻上流过多大电流时会降落1.9V呢?屏需要30到90mA电流,我为了让它最亮就取个高值90mA,但我想让它最省电呢?还是取30mA吧,要那么亮干嘛??所以电阻是1.9V/30mA=63欧。这电阻扛的功率有多大?1.9V*30mA=57mW,1/8W是57mW的2倍,一个就够使,要不就用俩120欧的一并,也是60欧总阻值,还能扛更大一些的功率。

洗碗机就是这样糊弄你的,你千万别听他的,他只会瞎忽悠。你听我的,1117-33接地的那个脚串一3V3稳压管,但稳压管要阴极接地,然后呢,外接一个2N3904和2N3055组成的达林顿,2N3055呢,再加一组散热片,屏的电源入口,接一个20000000uF的电解电容液波,一定要选rubycon的,最次也得ELNA的。再串一欧姆大红袍电阻,1W功率,然后再用CBB电容滤波,必须用WIMA绝不能手软,CBB旁边还要再加一个0.1u陶瓷电容,必须是村田的,你不反日吧?你说啥?这么干啥原理?跟你说你也不懂,就照我说的来吧,没错的。

楼主:
我的天,有点懂了,楼上比洗碗机的水平高多了:victory:
不过按你说的东东搞定是不是我的屏就不嫌贵了?:dizzy:

网友K:
单片机芯片什么的?

楼主:
单片机芯片什么的?
引用 网友K:

准备还是51,而且还选直腿的, 好拔。。。

网友L:
3.3v的稳压管两个,并联,效果会很好,简单可靠

网友M:
串三个二极管也简单

网友N:
欧了, 决定用1117, 给推荐的朋友加分。:)
引用 楼主:

2楼和18楼是正解。

网友O:
回复 楼主:
额~~~~~~~~~
:L

网友P:
如果只是给背光供电,那么串电阻是最经济最直接的办法.LCD背光是LED,LED是电流器件,只要把电流限制在额定值就好了.至于损耗,只要是用线性降压的,都是一个样

网友Q:
23楼 方案比较好 简单可靠 串三个硅二极管

1楼方案也好!

网友R:
晕啊,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这么多人打架啊

发光二极管是电流型器件,工作时并不需要稳定的电压,倒是需要稳定的电流,所以在这里,串电阻是不二的选择,
所有说用稳压电路的,功耗大和复杂且先不说,而且都会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环境温度变化时,发光二极管发光强度急剧的变化,甚至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