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0-06-02):
因要作50Hz交流电流的隔离测量范围0--50A准备用电流互感器和运放精密整流电路做,先仿真了下,很好,就搭了个板一试,实际效果好差。
1.似乎有振荡了,那条线好粗;
2.在输入很小时,波形一大一小的,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在输入较大电流时波形一大一小的情况没有了。
示波器图中的黄色的是过零信号。
从0.1A到50A都要精确测量啊,大侠们支招吧。

网友A: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

网友B:
你仿真时用的是电压源,与实际的不符。电流互感器输出是电流源性质的,内阻很大,应该用低阻抗的负载,建议先用I/V转换再整流。

楼主:
谢谢awey,实际中我是用个电阻把互感器出来的电流转成电压的。

网友B:
互感器输出电阻越小越好,从波形上看你接的电阻比较大。
整流电路正负半周的阻抗不一样,如果信号源内阻比较大,会使输出正负幅度不一样。

网友C:
互感器出来用I/V之后加偏置进ADC算Rms吧.

网友D:
先缓冲一下试试

网友E:
测试时,示波器的地线足够短吗?

楼主:
回楼上,测试时示波器的地线比较长,你是说信号变粗有可能是测试时接地点不对造成的?

估计波形一大一小就是如awey所说的原因,明天试一下。

网友F:
做个记号

网友G:
看无信号时运放输出是否有直流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