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带485通讯的锁是如何解决布线问题的。

楼主(2010-06-02):
(无正文)

网友A:
貌似这种锁一般锁是固定的,和锁配套的东西是活动的

网友A:
或者通过软皮管

楼主:
通过软皮管是可以,但是很难解决容易折断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就看你用的线了,有些线可以折叠好多次不会坏的,还有折叠角度的问题

楼主:
但是门一天开的次数很多,短时间内是不会折断,但是1-2年呢?

网友B:
你这种情况,考虑把锁的两个组件位置对调一下吧。
电控锁很多是带线的一端装在门框上的,不存在折线的问题。
除非你还要保留机械钥匙开门的功能……那样只能选好线材了,好的线材你能折断算本事

楼主:
你说的很对,的确是有机械钥匙开门的功能,好的线材可以介绍一下什么牌子的吗?哎,你不知道在温州很难买到好材料啊、

网友B:
只能说:走正规渠道,选多股芯,越软越好,多花钱,签合同

不知你见过两头各两米铜线,中间铁线的线缆没有?:lol

楼主:
谢谢受益非浅,不好意思问一句,你有没有看到过这种安装方法的实物。老实说这种方法的确可行,可会门是活动的,线也会跟着走,实际安装怎么做的完美还是有难度啊。

网友B:
我们做的门禁工程都是这样装的,没办法,客户要求保留机械钥匙开门功能。

网友B:
放心,合格的线材没你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你想想连接听筒和主机的电话线,耳塞线,天天不知道折多少回,用个十几年没问题。

网友B:
安装的时候注意了,让线材转动处的半径越大越好,半径越大,导线越不容易折断;半径如果太小,再好的线也折不了多少次。例如把线对折,用手再捏一下(转动半径极小),拉开,再这样折几次,线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C:
1 一般不直接采用电缆,如果是电缆,在那里最好让电缆剖开。
2 导线束应当和门轴平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垂直。如果是垂直而来,应当先弯曲出一段与门轴平行的再进入门平面。
注:如果是拉闸门,不在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