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数值

楼主(2010-06-02):
请问高手:
      我是新手,现在有一个很菜的问题,想请大家帮帮忙:
      现在我想用51单片机一直发送单片机处理后的一个数值(小数),请问怎么实现啊?
    谢谢指点啊

网友A:
无限循环呀,WHILE(1);

网友A:
不用隔离的,我们的板子就是24V和5V共地,用光耦输入输出信号的

网友A:
发错了,晕

楼主:
不是那么简单吧,是不是要按位提取啊?Sbuf每次不是只能提取8位吗?小数应该是float型的啊?不理解

楼主:
没人回答啊

网友B:
你要看你小数是几位的,如果是固定位数,可以用定点表示,比如0.004,这样你只需要表示4就可以了,基本上用两次串口发送就可以搞定。如果是不定,可以使用浮点,这个可以看一下浮点的IEEE标准,4个字节可以搞定,在接收端直接把数字当成浮点。或者你干脆用sprintf类似的函数把它变成字符串发送出去,可以兼容任何串口显示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