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i源

楼主(2010-06-02):
开关电源的输出整流二极管很烫,杂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有并联的电阻之类或接反了,有大电流经过。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是否假货?

楼主:
HER205 固锝产品,假货应该不是。

楼主:
刚才实验了一下,与电流好像没太大关系。我并联2个管还是一样的烫。

网友C:
是不是电流太大的缘故啊

网友D:
多大输出电压

网友D:
不要用HER的,用SB的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