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构成的恒流源调试有问题

楼主(2010-06-02):
当U5C的10PIN输入在40mv开始,PIN9和PIN10会有5mv的差,并且PIN10越大,这个差值也增大。
在PIN10很小的时候,1mV左右,PIN10和PIN9基本保持一直。
另外,这个电路在大电流输出时,比如130mA左右,恒流电流不等于PIN10电压/(R21//R22),要大10mA左右。
这是咋搞得呀?

网友A:
你的运放供电电压是多少,我怀疑是运放输出饱和,导致虚短不成立了。

楼主:
+5V,rai-to-rail的。

楼主:
实际测量MOSFET的G驱动电压2.3V就可以驱动MOSFET输出150mA

网友B:
是不是R21//R22输出接其他负载了?

网友C:
建议你把设定值改成4V,反馈放大100倍.

网友D:
真把运放当成理想的了?

楼主:
今天实际测量发现去掉C26这个电容后就正常了。当时加C26也是因为老外原来的设计上有这个电容。

网友E:
在U5C的9脚与Q1的S端接个电阻试试

网友F:
你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啊!
漏电流较大!

楼主:
更换了1nF的电容后改善很大,但是去掉电容效果更佳

网友E:
去掉电容后性能满足要求了么?

网友A:
不应该是漏电的问题,难道振荡了,用示波器看过没有?

网友G:
这个电路极易引起振荡,用示波器看看G极或R22两端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确实振荡了,图片是去掉电容后的,有电容的时候振荡完全是一个正弦,P-P有230mV

网友H:
建议:324换成比较器LM393,339之类的,MOS管换成三极管。
因为这里实际是高速反馈比较电路,采用高速的IC可达到稳定的恒流效果。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为什么这个电路极其容易引起震荡啊?能给分析一下么?

网友J:
我也知道容易振荡,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F:
这个电容我想应该会引入一个极点.好好分析一下撒!

楼主:
几天实际测量,把C26换成10uF的陶瓷电容,振荡消失...

看来老外当时放电容是有目的的,我用的OP-AMP和MOSFET都和他们的不一样...所以需要换电容值

楼主(2010-07-04):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振荡呢? C26是个消除振荡的方法,但是会有别的问题。

网友K:
建议用双极三极管,代替MOS管. MOS控制效果没有三极管好.

"MOS做恒流源调整管"是我永远的痛!

楼主:
看来楼上也有类似的经验。
三级管是个解决的办法,但是在Ic比较大的时候(0.6A-1A),Vce也很大,这样负载的驱动电压就不够了。
能推荐个Vce比较小的吗?MOSFET的Vds在5A的时候也就0.5V(Vgs=3.5V),这样是有优势的。

网友G:
此电路容易振荡、三极管比MOS管好用等等的表面现象,关键的原因是MOS管具有较大的结电容,而容性负载改变了运放的传递函数,具体情况需参考各运放相关的特性曲线加以分析。
详细的分析在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各大芯片厂商也有相关**,我就不多说了。
常用的消除振荡的方法:
1、选用驱动容性负载能力强的运放,如LM324等双极型运放比CMOS运放强很多。很多运放的数据手册都给出了容性负载驱动能力这项指标。
2、选用结电容小的MOS管。如果引起振荡的MOS管结电容有1000p,换成500p的就可能正常工作了。在满足电路要求的前提下,这是最简单经济的解决办法。
3、提高放大器闭环增益。
4、进行环路补偿。

楼主:
换运放消除振荡已经实现,但是这个应用中需要运放的Vos比较小,这样的运放很难平衡。
目前用的MOSFET的节电容350pf.
3.是否可以组成正向放大器而不是电压跟随器,放大倍数>1来消除振荡?
4 .这个很难,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