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EEPROM问题,谢谢!

楼主(2010-06-02):
STVD+Cosmic CxSTM8 32K 4.3.4(石皮 角刀牛 片反)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__eep_window_ptr += 1;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__eep_window_ptr++;

这样写都有问题,如果后面所示,如下面所写则编译通过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__eep_window_ptr = 1;

这是变量定义:
@eeprom struct __eep_wall
{
    unsigned char __eep_out_fx;                                    //输出换向
    unsigned char __eep_out_lx;                                    //输出类型
    unsigned char __eep_wk_sb_k;                                   //外控开关类型
    unsigned char __eep_window_ptr;                                //保存通道位置
    unsigned char __eep_window[__cst_window_len][__cst_code_len];  //保存8个通道号
    unsigned int  __eep_crc16;                                     //数据CRC16校验结果
} __eep_wall_data[3] =
{
}
;

那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其他人写EEPROM都用:*((@far u8*) Address) = Data;不知道是何原因?
谢谢!

;==========================================

cgstm8.exex 已停止工作(提不窗口显示)

----------- Project 2010-05-21-mk100-stm8s103f2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Removing intermediate files ... Done!
----------- Project 2010-05-21-mk100-stm8s103f2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main.c:

;==================
这段是红色字体

The command: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

2010-05-21-mk100-stm8s103f2.elf - 2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那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编译器提示什么问题?

楼主:
提示如下:
cgstm8.exex 已停止工作(提示窗口显示,点关闭后出现下面的文字)

----------- Project 2010-05-21-mk100-stm8s103f2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Removing intermediate files ... Done!
----------- Project 2010-05-21-mk100-stm8s103f2 - STM8 Cosmic - Configuration Debug -------------
Compiling main.c...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main.c:

;==================
这段是红色字体

The command: "cxstm8 +debug -pxp -no -l +mods0 -pp -i"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Hstm8"  -clDebug\ -coDebug\ main.c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

2010-05-21-mk100-stm8s103f2.elf - 2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A:
估计编译器不允许在EEPROM区域进行运算操作,只允许进行单纯的读或写操作。

你试试看这样是否可以:

temp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__eep_window_ptr + 1;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__eep_window_ptr  = temp;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

另外我看其他人写EEPROM都用:*((@far u8*) Address) = Data;不知道是何原因?这句子具体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A:
这是C语言的类型转换+指针操作。

楼主:
但地址不是16位的吗(0x4000)?为什么要用转为  U8   呢?另外   @far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还有劳香主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far 表示长地址类型。
u8 表示Address指向的目标是u8类型。

楼主:
有一点点明白了!万分感谢香主!

网友B:
运算操作最好不要在EEPROM进行,在外面进行嘛

楼主:
发现STVD+Cosmic CxSTM8 32K 4.3.4的吐血问题,给大家提个醒:

这样子写: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1)]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2)]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运行结果是错误的!

这样子写:

__eep_wall_data[1] = __eep_wall_data[0];
__eep_wall_data[2] = __eep_wall_data[0];

或者这样子写: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1)];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2)];

运行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C:
发现STVD+Cosmic CxSTM8 32K 4.3.4的吐血问题,给大家提个醒:

这样子写: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1)]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__eep_wall_data[(__window_x + 2)] = __eep_wall_data[__window ...
引用 楼主:

都有问题
STM8系列的EEPROM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在进行一次写操作前要确保上一次写操作已经完成。否则即使你的写入是成功的也有潜在的问题:
当进行EEPROM写入操作时,前一次写入还没有完成,那MCU会被HOLD住,期间不会响应任何中断,连续写入2次,那MCU就会被HOLD12ms.

楼主:
嗯! 这个有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