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如何进入TIM2中断?

楼主(2010-06-02):
写了一段小程序,只是TIM2 溢出中断然后翻转一个LED,在STM8S105烧写运行正常。
但是相同的程序,只是芯片修改成STM8S103K3然后下载到STM8S103K3居然不能进入中断,研究了4天了怎么试都不行,大家帮忙想想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搞定了。。。提醒后面遇到相同问题的人。。。

在stm8s.h头文件中,有如下内容: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STM8S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Tip: To avoid modifying this file each time you need to switch between these
        devices, you can define the device in your toolchain compiler preprocessor. */
#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 (STM8S207) && !defined (STM8S105) && !defined (STM8S103) && !defined (STM8S903)
#define STM8S208
/* #define STM8S207 */
/* #define STM8S105 */
/* #define STM8S103 */
/* #define STM8S903 */
#endif

之前因为我觉得我选的STM8S103所以不会编译if中的内容,所以没有理他。 现在改成使用的芯片型号就可以了。
之前移植到STVD中也把STM8S.H复制过去了,所以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A(2012-12-22):
太感谢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看到你的帖子才改过来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例程里面有现存的吗?

网友C(2013-03-22):
楼主什么意思??
我用的103f3p6,是把/* #define STM8S103 */的注释去掉么??
去掉之后报错#error cpstm8 ..\..\..\..\..\..\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inc\stm8s.h:39 can't redefine macro STM8S103
求指教额!!!

网友D(2014-10-24):
我发现这个问题我也没解决!

网友E(2015-11-2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无法进入TIM2中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