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衰减网络的阻抗匹配计算

楼主(2010-06-02):
给出了两个公式
1.  R1//(R2+R1//50)=50
2.  R2/(R1//50)=K(1/2-1/K)
我对第二个公式不懂,这是怎么推出来的?

楼主:
K是衰减倍数

网友A:
re LZ:

先得弄明白那几个电阻的意思:R是源阻抗,RL是负载。所以IN其实是信号源,而OUT应该接地。

第一式子( R1//(R2+R1//50)=50 )没什么难理解的。就是配置R1和R2,使从网络入口向内看阻抗是50欧。

第二个式子( R2/(R1//50)=K(1/2-1/K) ),则要将其写开来:

        R2/(R1//50) = K(1/2-1/K) = K/2 - 1

有:

        1/K = (1/2) R1||50 / (R2 + R2||50)

看出来没有?

先衰减二分之一(R和50分压),再衰减 R1||50 / (R2 + R2||50)。两个相乘就是总的衰减。那玩意儿的倒数就是你所谓的“衰减倍数”。

网友B(2010-08-06):
这是典型的Π型电阻衰减网络,LS的回答很精彩,但要纠正一个错误,第二个式子应该R1||50 / (R2 + R1||50)。

网友C:
4楼头像是个什么啊,真是。。。
玷污这里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