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电路的波形,为什么有两个尖?如何消除?

楼主(2010-06-02):
AC_LOGIC为一个宽度为10-30微秒的脉冲。周期为100毫秒。
Q3为场效应管,D14为快速恢复二极管。  T2为变压器,变比为1:20.
变压器副边为一个声波发射探头,用来产生声波信号。
现在用示波器测量A处信号,波形如图1,有两个尖。
(该电路还包括几个声波接受探头,信号经过主板的整形,放大电路后,进入

AD采集电路。现在的问题是,当把信号放大很大后,采集到的波形前端有
干扰。如图2所示,绿线部分即是干扰。 正常的信号在后边,因为声波传播有
一定的时间。
现在感觉这些干扰与A点波形的两个尖产生的。不知道是不是?
该怎样消除?)

楼主:
图一:

图一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好像不错。
应该看看TP3、TP2以及芯片的2脚,还有输入信号,才好判断。

楼主:
是安捷伦的。 100M ,2G.

输入信号来自DSP引脚。 应该是方波,但接上后边的变压器后就有点变形,上升沿有过冲。

后来干脆跳过了数字隔离器(DSP信号直接加到后面,GND,G1公地,  前一版的电路就是这么做的,也能正常工作。),信号依然有震荡。

照片现在没有,等明天拍了再贴。

网友B:
驱动整形部分不要用三极管,改用施密特门电路整形吧,波形会好很多的。
不过要适当控制过冲。

楼主:
红蓝绿色表笔分别为输入信号,TP2,TP3信号。黄色为A点信号。  脉冲宽度为10微秒

楼主:
绿

蓝表笔为TP3;绿表笔为电容上波形;黄表笔为A点波形。 后边的那个尖是怎么出来的? 小尖的宽度不到1微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控制过充呢, 感觉后边的那个尖是场效应管或者变压器产生的,是吗

网友C:
后面的尖是不是当mos管关断时,变压器里剩余的电流,通过二极管后产生的呢?

网友D:
正常现象!

网友A:
8楼:
蓝色信号和红色信号相比较,管子开通时基本上没有延迟,但关断时延迟较严重,从波形上看延迟大于1.5us。这是管子过饱和所致。解决的方法是不要使管子过饱和。对分立元件来说,这需要手动调节电阻值,比较麻烦,不适用于大量生产。
绿色信号和蓝色信号相比较,延迟更甚,而且Q2开通的边缘不是很陡,估计Q2的驱动不足。可以在R7上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看是否改善。
A点波形,还没有想好。不过,这种单端驱动电路用于驱动功率MOS管,往往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E:
maychang 牛大
----------------------
请问,r7并联小电容何解。可以提高驱动?

网友F:
可以加速Q2导通

网友G:
如果你的探头是普通探头,测量高速边沿信号时一定要在探头上串连一个合适的电阻,例如1K,以免探头电容接入电路引起振荡、过冲。当然这时候看到的信号幅值会偏小,只能做定性分析。

网友H:
不是很了解你用的元件数值,我说说我的看法:
Mos管的输入电容比较大的,尝试去调节下R1和R2,应该可以搞定。

我以前用的R1有1K,两边的波形就差很远了。你去查查你用的Mos管的输入电容大小啊。

网友H:
应该属于阻抗匹配的问题,我想。呵呵。。不对不要扔鞋子,扔砖头就好了!

网友I:
高频变压器并节二极管串稳压管试试

网友J:
蓝表笔为TP3;绿表笔为电容上波形;黄表笔为A点波形。 后边的那个尖是怎么出来的? 小尖的宽度不到1微秒
引用 楼主:

首先  你的电容应该放到4W电阻后面。 电容上的波形与你发射波形都有一个尖(第一个尖) ,你觉得哪一个是原因?。 第二个尖是你变压器的漏感,正常。你的ADC接收信号是同一个换能器还是接收专用?。你变压器是用的什么磁材、多少匝?

网友K:
图片很清晰

网友L:
Q3的开关频率?你测的时候是空载还是加了负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1) 电容是在4w电阻的后面的,原来贴的图有误。

2) 改变了R2的参数,A点的下降沿明显变陡了。

3)管子上的第二个尖应该是长线引起的。当时实验用了两跟大概半米的线连接的电容,后来把线改短,第二个尖明显减小。

4)原来是两个场效应管并联在一块的(还有一个管子与Q3并联,门极电阻不共用),可能当初是为了减少单个管子的功耗.
   如果给为单个场效应管工作(如图),那么,干扰就会小很多,  接受探头部分的信号也会好很多。

但现在问题又来了,单个管子发热很厉害。 (脉冲宽度为30微妙,周期为50毫秒)

//--------------------------------------------------------------------------------
也想了几个办法减小管子功耗
1) 增加Vgs. 8V->16V,没效果。(用手感觉)

2)改善A点波形的下降沿,改变R2,使门极波形下降沿变陡, 没效果。
   按说减小了管子在放大区的时间,应该功耗降低啊,功耗怎么没有改善呢?

3)换管子,减小Rds(on),吩咐采购订购了20N60(Rds = 0.15欧姆,Vgs = 10V, Id = 10A)

   原来用的是FDB15N50(Rds = 0.33欧姆,Vgs = 10V, Id = 7.5A),
   后来用IRF830(Rds = 1.35欧姆,Vgs = 10V, Id = 2.7A)做对比。

   结果还是没有改善!

   为什么两者Rds相差这么多,温度上没有什么差别呢?  那20N60估计也不行。

请大家再分析一下,应该怎么降低功耗呢.

楼主:
首先  你的电容应该放到4W电阻后面。 电容上的波形与你发射波形都有一个尖(第一个尖) ,你觉得哪一个是原因?。 第二个尖是你变压器的漏感,正常。你的ADC接收信号是同一个换能器还是接收专用?。你变压器是用的 ...
引用 网友J:

电容确实是在电阻后面。

不清楚。请指教。

图中的声波探头是发射声波用的, 还有几个接受探头,安装在距离发射探头一定距离的地方台,用来接受声波信号,然后经过信号处理电路进入ADC.
发射和接受探头的线要经过一段连线进入电路板。(线长1米左右。尽量让发射信号线和接受信号线保持了一定距离,由于仪器机械结构原因,这个距离也就大概3,4厘米。)

变压器的参数还不清楚

楼主:
不是很了解你用的元件数值,我说说我的看法:
Mos管的输入电容比较大的,尝试去调节下R1和R2,应该可以搞定。

我以前用的R1有1K,两边的波形就差很远了。你去查查你用的Mos管的输入电容大小啊。 ...
引用 网友H:

确实,改变这两个电阻,波形变化很大。

楼主:
Q3的开关频率?你测的时候是空载还是加了负载?
引用 网友L:

加了负载, 脉冲周期50毫秒,宽度30微妙。

网友J:
贴一个MOSFET 栅极波形(TP3电阻的别一端)和A点波形的对比图 ,看下,MOSFET的驱动感觉问题不大,怀疑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贴一个发射换能器两端(变压器副边)的波形看下。
你100/4W的电阻会不会太小 ,前面的高压电源功率能到多少。

你接收端的的噪声应该是电噪声传导过去的,你的接收和发射是共地的吗?  两个地隔离试下。

网友J:
A点波形你的图二和8楼的图怎么不一样  后面的图  管子关断后  电平不回升回去。

楼主:
A点波形你的图二和8楼的图怎么不一样  后面的图  管子关断后  电平不回升回去。
引用 网友J:

两个图片对应的电容值不同。图2的应该是110uF

楼主:
贴一个MOSFET 栅极波形(TP3电阻的别一端)和A点波形的对比图 ,看下,MOSFET的驱动感觉问题不大,怀疑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贴一个发射换能器两端(变压器副边)的波形看下。
你100/4W的电阻会不会太小 ,前面的高压 ...
引用 网友J:

地已经隔离了,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栅极波形和TP3形态一样,明天再贴图。

变压器副边电压几千伏,没有高压探头。

功率不太清楚

网友:
第一个尖峰脉冲应该是初级感量与MOS管输出电容和分布电容振荡造成,
第二个脉冲是漏感与分布电容振荡造成
粗略的算了一下,初级感量=1mH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