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失真?

楼主(2010-06-02):
准备做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仿真一下先,如图
不明白上图为何失真了,电源是+-12V的。

网友A:
信号源怎么接了个电流源?
前一图,显然是运放无法输出比输入信号电流还要大一些(但反相)的电流引起的,因运放已经内部限流。

网友B:
LM324不能输出100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