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楼主(2010-06-02):
大家看看 ,这是在呢么回事啊、?我用的USB转串口的数据线下载的。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MCU Type is: STC12C5A60S2
MCU Firmware Version: 6.2I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6.2I
下次冷启动后使用外部晶体或时钟
RESET pin 仍为 RESET
上电复位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振荡器放大增益:                   High gain
下次下载时 P1.0/P1.1 与下载无关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P4.6/RESET2 用作 P4.6
启动内部看门狗后禁止改看门狗分频数       NO
下次上电自动用有关参数启动内部看门狗     NO
Idle(空闲)状态时内部看门狗停止计数      YES
冷启动后内部看门狗预分频数(未启动):     256
MCU Clock:11.069631MHz./时钟频率:11.069631M.
Chinese:正在重新连接 ...
Connection failed. / 握手失败 (End: 09:17:51)

网友A:
STC的下载不复杂,用自环线检查串口是否正常。对没有内部时钟的机型,检查外部晶振是否起振,检查MC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你是不是选用的内部晶振?前段时间我用一款STC12C5616AD的片子,想使用它的内部晶振,但是我发现在单片机第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必须要外接晶振才可以,成功下载后,再次就不需要外接晶振了,但是你要记住晶振选项不能选成外部的,不然还得重复加上晶振的操作。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又从他们公司买了一个下载线,原来是兼容性的问题,现在从单片机到下载软件,数据线全是他们一个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