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噪声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6-02):
“我将示波器的探头搭在我板子的地上测得的噪声是100多毫伏”
此时你那个探头的地线接在哪里?

楼主:
非常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探头地线接到板子的地线上。

网友B:
maychang问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所接的测试点和地线应按照最小环路的连接方法。如图所示,应该将地线夹接在A点。最真实的效果是不用夹子,用尽量短的导线将A点和探头上的地线部分连接。这样的接法基本去除了环路上的干扰。

楼主:
将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和探针悬空,测得约10mv以内的噪声。
将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和探针悬空,但是用上钩子,测得噪声在20mv左右,且噪声时大时小。但可以肯定的是用上了钩子示波器的噪声变大了。
将示波器的地线夹子夹在探针上,测得约20mv噪声。
将示波器的地线夹子被示波器的探针钩上,测得约30mv噪声。(用上了示波器的探针的钩子,噪声略有增大)
将示波器的地线接到一个空板子上的地上(没有焊器件),探头悬空测得噪声约20mv。
将示波器的地线接到空板子上的地上,探头接到另外的一处地上,噪声明显增大,约为70mv.
将示波器的地线接到焊了器件的板子的地上,探头接到另外的一处地上,没有加电,噪声更大,约为150mv.
将示波器的地线接到焊了器件的板子的地上,探头接到另外的一处地上,加了电,似乎有时候噪声是变大了,有时候噪声变小了。但是这时我怀疑噪声变大也是和我的探头所处的环境有关系了。有24V的电源线走过来了,我就发现我手去开开关的时候噪声会小点,手离开了噪声又会大点。

噪声问题真是太复杂了!请大家分析讨论,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C:
地线噪声本来就是跟接地点
有关系的

开关电源的噪声是比较容易产生。建议把注意力放在开关电源本身上。否则DCDC的噪声大了,你在别处想平衡回来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