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KEIL软件老出错

楼主(2010-06-02):
请教各位高手! 我是新手!
      我的KEIL软件 调试 ASM 文件的时候 输出格式什么都选择好了 程序本身没有出问题啊! 就是没有HEX文件
      还有什么软件能够把 ASM 文件 直接转化为 BIN 文件的吗 ! 请高手说清楚一点点谢谢了!

网友A:
在option中,勾选生成hex项

网友B:
我肯定LZ没有设置好

网友C:
3楼貌似是正解

网友D: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