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生成可烧录文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1-16):
那是VHDL的源文件,
1,新建工程,选择目标器件等。
2,添加源文件,约束文件等,编译。
3,生成烧录文件。
上面三步都可以在相应生产场商所提供的软件中完成:
xilinx 芯片:ISE
altera芯片:Quartus

网友B:
那是VHDL的源文件,
1,新建工程,选择目标器件等。
2,添加源文件,约束文件等,编译。
3,生成烧录文件。
上面三步都可以在相应生产场商所提供的软件中完成:
xilinx 芯片:ISE
altera芯片:Quartus ...
引用 网友A:
谢谢贝壳

网友B:
:)
引用 网友A:
贝壳,你得管理一下。

网友C:
贝壳,你得管理一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D:
为什么这么快乐呢?

网友B:
为什么这么快乐呢?
引用 网友D:
天知道

网友A:
开心啊,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