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EMI滤波器共模电感

楼主(2010-06-02):
这种共模电感的磁芯可以用一般的PC40材质铁氧体磁芯么?像EE  EER 之类

网友A:
需要要 高U
值得

网友B:
u上万  你可以去美磁的关网查查  有推荐的

网友C:
好像用UU系列的比较多,双线并绕,电感一直性强些。

网友D:
选用高U高Q值的磁材就好了。

楼主:
呵呵!感谢大家

高U高Q值的磁芯有哪些好推荐呢?伟林

网友E:
你可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