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载与不带载区别

楼主(2010-06-02):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遇到问题请指教
在测试继电器性能时,我看到一些资料上推荐带载测试,请问带载测试与不带载测试对于继电器有什么区别?另外不带载的话怎么测试?

网友A:
带载就是继电器的触点上加上负载回路。这样测试可以发现诸如打火拉弧等空载时不曾有的现象。带载测试更接近于实际应用。

不带载测试就是空载——即触点不接任何东西。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测控制回路还是接点回路?

从接点回路上说,带载才是主要的,也是它的价值和能力体现之所在。不带载,还不如不下蛋的**。

网友A:
空载测试是存在的,也是有用的。专门用来测试继电器的机械特性。

网友C:
最好是带载测试,如果是单片机系统,有条件就带个1000W的负载,比如电炉什么的,当继电器带载的瞬间,有可能引起你的单片机复位,那继电器就跳掉了,说明电路抗干扰有问题,要重新来布板的。
或者你带个交流接触器,让其噼里啪啦的吸合打火,模拟脉冲干扰。

网友C:
交流接触器,你测试个10分钟就好了,时间长,交流接触器 有肯能损坏,毕竟是相当于短路实验。零火线短路瞬间电流很大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