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样在ICCAVR中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指定为一个通用的寄存器

楼主(2010-06-02):
怎样在ICCAVR中定义的一个全局变量指定为一个通用的寄存器(如R2),这样的话执行位操作的时候就可节省大量的代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就参考IAR的位定义!!!!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行吧,不可以这么设置

楼主:
IAR的位定义里面没看到啊

网友C:
可以的。register unsigned char FLAG asm("r26");就定义了R26做标志FLAG。

网友D:
这样定义出来的是全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