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X、Y、Z 寄存器?

楼主(2010-06-02):
AVR的X、Y、Z 寄存器有什么作用?学汇编的时候没有听过有这种寄存器,是新加进来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X,Y,Z构成十六位,这些寄存器主要作为数据空间间接寻址的地址指针.

网友B:
X,Y,Z:地址指针寄存器,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如固定转移,自动递增和自动递减。

网友C:
仔细看看他的寄存器,里面有介绍

网友D:
8086里面不是也有AX、BX、CX、DX么

网友B:
你看他的DATASHEET,里面都有介绍,X、Y、Z 寄存器可以设置为指向任意寄存器的指针,增大了访问内存时的灵活性

网友E:
楼主说的正是手册上的说法

网友F:
原来这三个寄存器是这么用的,学习了

网友G:
知道的顺便介绍下RAMPX,RAMPY,RAMPZ嘛
mega64的datasheet里找遍了都没看到

网友H:
mega64里面没有,其他的里面找找嘛

网友I:
建议LZ还是去找本正式的书看看。

网友J:
原来这三个寄存器是这么用的,学习了
引用 网友F:

绝对高手,没听说过,一点就通!

网友K(2011-08-10):
寄存器文件里有 6 个寄存器可以用作 3 个 16 位的间接地址寄存器指针以寻址数据空间,
实现高效的地址运算。其中一个指针还可以作为程序存储器查询表的地址指针。这些附加
的功能寄存器即为 16 位的 X、 Y、 Z 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