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c51程序能不能实现抓拍功能?

楼主(2010-06-02):
c51程序能不能实现抓拍功能?是程序运行过程抓拍,然后通过显示屏查看结果。

网友A:
貌似你说的是捕获?TIMER2和PCA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B:
应该做不到吧,试想那么多寄存器内容,传输也需要很多时间,如果再传输过程中程序还在运行,必然造成有一个部分寄存器的数值发生变化,已经不能算是抓拍了,所以程序必然要暂停一小段时间,除非每一个寄存器都配有一个影子寄存器才行,但是这样一来硬件复杂度就大大增加了,成本划不来,除非是专门为仿真和调试开发的芯片。

网友C:
用专业点的仿真器咯~

注意:是抓拍,而不是录像。

网友D:
QuakeGod说的有理

网友E:
“是抓拍,而不是录像”这个有什么不同,我怎么觉得抓拍就是录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