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入保护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0-06-02):
现在正在做一款24位AD采集系统。利用ti的ADS1232采集0.5V~4.5V的信号(信号经过9v供电的op07运放输出给ads1232)。ADS1232采用5V供电,正常情况下是一个很合适的方案。

可是如果用户误操作,使输入信号小于0V或大于5V怎么办呢?

按照ADS1232 datasheet上面的要求,输入信号为AGND–0.1~AVDD + 0.1,对于本系统来说就是-0.1V~5.1V  即使利用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参数也只能是-0.3V~5.3V。

首先想到的是在运放输出与ad输入之间加上嵌位二极管和电阻进行保护。可是普通二极管压降太大(1N4148要1v),肖特基二极管反向电流太大(选择合适的二极管,压降可以控制在约0.3V,可是反向电流一般在100uA)。前者反向电流小,可是由于压降太大,起不到作用;后则压降基本满足ABSOLUTE MAXIMUM RATINGS,可是反向电流严重影响到了测量精度。
通过5V的稳压二极管的方案也考虑了,可是反向电流太大。
在OP与AD之间用一个轨到轨的运放也是考虑的一个方案,可是一般5V工作的R-R运放输入只能到4V。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A:
前面电阻限流,后面加两个1N4148,分别对电源和地钳位就行了。1N4148的压降你量过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还是选输入口有保护的比较好。
自己搭配有主要问题是反向泄漏电流尤需要注意,例如,输入阻抗大,此泄漏电流不能想到抵消,附加误差就来。

网友C:
2楼正解,没那么脆弱的。

当然,信号前端的整定、缓冲电路还是相当有必要的,一般都不会(也不应该)让信号直接进ADC的哦~

网友D:
现在TI、MAXIM、ADI和Linear有不少ADC都内置输入保护,而且是单电源供点接受正负输入。不知道LZ有没有一一去调研。我也是最近选ADC看到的,不过我选的16bit的,采样率也不是很高100ksps,6~8通道。

网友A:
单电源供电接受正负输入?
估计是可单电源/双电源工作,在双电源时可接受正负输入吧……
AD输入电压一般都是限于电源内的。

楼主:
回2楼  刚拿了一个1n4148试了试,导通电压是0.6V,还是没法满足要求。

回洗碗机:信号是经过op07整形后输入给adc的。

回5楼:我一般设计不会用超出datasheet给的参数,24位ad我没看到有有效输入保护的。即使你说的16位ad我也用过一些,可是一般给的参数里面电压不超过vcc+0.5V。

网友E:
用箝位是正解,但是不一定选用1n4148,箝位的管子主要考虑电容和漏电流,对于低频信号,电容影响可以忽略,如果涉及到精密测量,还是要考虑一下漏电流这参数。

楼主:
8楼,你有什么好管子推荐?压降低,漏电小的。

网友F:
不需要任何保护,直接接上去就可以了,只要在AD前段加一个比较大一点的RC阻抗。

楼主:
回11楼 op07输出-9v~9v

网友G:
“在OP与AD之间用一个轨到轨的运放也是考虑的一个方案,可是一般5V工作的R-R运放输入只能到4V?”

这个有点不理解?

网友D:
回复 网友A:
maxim11045,ltc1859等都是单电源供点,可接受正负5V或正负10V的ADC,还有不少其他的

网友H:
可是一般5V工作的R-R运放输入只能到4V。??
这是不对的,5V工作的R-R运放输入完全可以到5V,输出可以达到4.97V,
AD8603我用过,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16楼,  你咋不早说呢?呵呵,ad8603的确好用,多谢拉

网友I(2012-05-21):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J:
ad8603比较贵吧

网友K:
放个二极管,大于5V过不去就好

网友L:
14楼电路非常赞啊。

另外搞不懂楼主 24bit AD 配合200uV失调电压的OP07能发挥到它的实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