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印时如何设置才能打印出焊盘内部的孔?

楼主(2010-06-02):
每次打印时都打不出焊盘里的孔,总是把整个焊盘都打出来,不知道如何设置,还请高手指导。

楼主:
很多PCB教程书上都有设计电路的详细教程和示例,但是做出PCB图后怎么打印设置就没有了。前几次自己蚀刻板子都是吧整个焊盘都打出来,没有留中间的钻孔的,钻的时候很费力气,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在打印时留出中间的钻孔。

楼主:
哦,终于知道怎么弄了,在打印设置时要选顶层和底层,还要设置颜色

网友A(2010-09-26):
哥,你是在自问自答吗?设置孔到底要怎么选层?保留哪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