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114的Flash sector0无法擦除,咋办?

楼主(2010-06-03):
咋办?咋办?咋办?

看了一下资料,CRP为某种数值的时候,sector0是无法操作的,但是CRP又位于sector0,这时要怎么处理?
偶使用SWD接口,芯片擦除后,sector0还有数据,其他的都是0xFF。

网友A:
CRP应该是全局保护的吧?别的扇区真的可以擦除吗?

网友A:
补充一下,LZ要是问不知道怎么擦除CRP加密的芯片的话,我提示一下,使用ISP全局擦除。

楼主:
奇怪的是,如果是由于CRP的话,应该是SWD接口都无法使用。
看来是SWD的问题了,暂时54

好像并不是只有我这里碰到这个问题:
http://forum.sparkfun.com/viewtopic.php?f=18&t=20863

楼主:
事件调查结果:
NXP的CortexM芯片,的vector checksum必须设置正确,否则读取的flash最前面的512字节的数据无效。

网友B(2010-07-04):
强烈关注此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