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高压电压峰峰值测量问题

楼主(2010-06-03):
各位前辈:
最近想做个交流高压峰峰值降压适时测量电路
如图电路:降压比例100:1
做实验时,示波器用万用表代替,输入直流高压时,测量比较准确,基本按照变比100:1
但输入交流电压时,以50hz交流电为例:测量有误差,测量值 比实际值高50——60v,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有啥措施可以纠正?
感谢大家!

楼主:
还没有接入实际1mhz左右的交流高压3000vpp测量,用市电大概测试了一下,发现了问题。
电阻我用的是无感玻璃釉材质的,耐电压达到1kv。
想用示波器实时测量输出交流高压随输入信号频率变化的峰峰值,测量精度不是很高,上下差100vpp以内是可以的。

网友A:
你用市电测试时误差有多大?试点网络在白天和晚上的情况是不同的,理论上是220V实际上晚上可能要比白天高一些,最高可能达到240V。如果是工业用电,电压普遍偏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量市电有误差,我的意思是:比如输入市电是241v,降压100倍后,我测量的是理论值应该是2.41v,但实际测量到是3v。
我的意思是实时测量时存在误差。市电肯定是不稳的,但我可以实时比照能够做到的

网友B:
不行,你这种情况得用有源探头。否则探头的那点分布电容就够你头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啥是有源探头,示波器的不是吗?
不知道可否有方法用电容补偿一下啊?

网友A:
测试点是怎么连接的?是按照最小环路的方式连接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引线是比较长的

网友A:
你按照最小环路的方法连接上再测试一次看看效果

网友C:
电阻太大啦,示波器输入端内部阻抗才有1M
把电阻改为68K.680欧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小了的话,对电阻的功率要求就上去了。
但跟示波器输入阻抗有啥关系或影响,能具体说说吗?
没弄明白
谢大侠!

网友D:
不要用电阻分压,可以用运放。
vpp是什么单位

网友E:
在电阻上并电容

网友F:
5L说得对,对于1MHz的交流信号,探头的那点分布电容(约15pF)对应的容抗约是10k,远小于R2的680k,测量结果比预计会小很多。

对于1MHz的交流信号,可以考虑用高频变压器降压100倍,然后再用示波器量。

网友G:
电学量测量是一门学问。
楼主想要测量的电压,测量起来确实有一定困难,否则示波器的高压探头也不会卖那么贵了。

楼主:
确实不好做。不过还得要做下去,要不老板扣我工资啊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案,希望能够跟你们学习。

网友G:
楼主希望对输入信号分压到百分之一。
但电阻总有分布电容,引线之间也有分布电容。
分布电容并联在电阻上,所以实际分压不仅有电阻的分压,还有电容的分压。
楼主的两个电阻阻值是100倍,但分布电容的容抗却却未必是100倍,所以直流时准确而50Hz时已经误差相当大。
要在任何频率下准确,与R1并联的电容(称为C1)和与R2并联的电容(称为C2)两个电容容量之比应该是和电阻值成反比。
考虑到楼主还要使用示波器测量,那么C2还要将示波器探头电容考虑在内。
这两个电容很难办的。因为你的引线弯曲一些分布电容就可能发生变化。要分压比变化小,两个电容容量应该比较大,但容量变大会使测量电路输入阻抗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maychang老师悉心教导。
我可以试验看看效果。看看误差有多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运放的话,不知道有可以承受高压的运放?

网友D:
考虑到耐压问题,你可以把R1换成4个小电阻串联,R2的电压再用运放放大。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电压互感器做高压测量的?
印象中电压互感器类似变压器,因为被测量的交流高压是由LC电路谐振产生,如果被测点接入了电压互感器会不会影响原电路的谐振点?
如果哪位大侠用过,可以教教俺。

网友G:
电压互感器就是变压器。
被测点接入电压互感器,很可能影响原电路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