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设备无应答处理

楼主(2010-06-03):
(无正文)

网友A:
抛砖引玉,献上参考解答:设备枚举成功后,如果端点是采用中断方式,主机会不停的给出IN请求,请求设备返回数据。如果设备没有应答,会回NAK给主机。每次间隔时间为端点描述符中描述的时间。

楼主:
还有疑问:如果设备连NAK都没有回,这时主机怎样处理?

网友B(2010-07-10):
还有疑问:如果设备连NAK都没有回,这时主机怎样处理?
引用 楼主:

主机重复尝试几次后,就发ClearFeature(Endpoint)。

网友C:
如果设备超过三次没有回NAK,主机就会产生复位信号,然后会重新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