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算法

楼主(2010-06-03):
PID算法中比例系数调节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
本人P值取6的时候,温度上升至150.6℃后降至147.1℃,接着重新回到149.7℃(设定温度值为150℃)。请教一下,这样的比例系数合适吗?

楼主:
本人对P取值为6,I取值为0.06后,出来的数据曲线如上,请问一下,接下来如何使曲线更趋向于平缓?(D取值为0)

网友A:
看你最后的控制要求,波动是正常的,波动的越小,系统越好.
温度系统要么不加I,加的话时间常数要大些,P可以再调小一点.

楼主:
环境变化对PID控制是否造成影响?比如夏季PID参数调试完成,温度稳定在110℃,等到冬季的时候,会不会对温度造成影响,使得温度稳定在108℃?
若是的话,又如何通过软件来修正?

网友B:
环境变化会对系统产生影响,有可能这个些参数不再适用

网友C:
根据曲线图看,还可以增加阻尼系数。P应该可以取实数的吧?I的单位是分钟?比如5.3,5.4等等。可以试试取p=5.2左右。I=0.09~0.1(即5~6s)看看。

楼主:
在做210℃的控制时,温度不是很稳定,有时经常跳变到+1℃以上。但是在做200℃控制时,温度能稳定在+、-0.6℃。(P为6.0,  I为0.045,  D为8)
请问各位大哥,接下来该如何调节参数,使210℃的控制能够维持在1℃以下?
请不吝赐教!!!

楼主:
忘说一句,在180℃控制时,能控制在0.5℃以下。
本人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缘由,可能是210℃时的散热比较快,造成PID控制不稳定。但自己却不知道该怎么调?

网友A:
最后波动一度对于200度的系统来说,只有0.5%的误差,已经足够了。还要做的更好,传感器和加热装置要求更高的分辨率和稳定度。

想让曲线不抖是不太可能的,只是幅度更小而已,最后并不是取决于你的算法,而是执行机构和反馈。如果机构有1%的死区,你用最好的算法也不可能做到曲线不抖。

楼主:
请问一下,若本来一组参数已经将温度维持在了110℃,但是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使得温度维持在了108℃。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软件程序,对110℃进行修正(+2℃),使得程序对112℃进行PID控制。当然在液晶显示上,我们还是设定为110℃。

网友A:
漂移的原因可能是传感器的问题,没法解决。

网友D(2010-07-08):
PID算法是不是很牛哦,听朋友说过哦、、、

网友D:
有空请高手教教我们哦。。。

网友E:
mark,最近可能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