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LF353构成的调理电路,高人给分析下 谢谢

楼主(2010-06-03):
那位高手把此电路图帮忙给分析下,CT的变比为 1000:1, 最好能在讲解的过程中列出公式,并说明电阻 R1,C1的作用,主要分析第一级,第二级明白。谢谢了。此电路在后又对其进行了滤波,滤波的电路图为
把此图反馈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第一级接成正反馈,什么意思呢

网友B:
第一级应该是电流转电压吧!

网友C:
第一级接成正反馈,当比较器用?

楼主:
高手呢 都拿去了

网友A:
下面的滤波器是一个带通滤波,因为U3A用作负反馈回路上,而其增益随着频率减小而增大,因此,反馈回的信号随着频率减小而增大,整体的增益就会随频率减小而减小。由于C1的作用,表现出低通特性。总体来说表现出了带通滤波器的特性。

如果电路没错的话,,第一级是比较器,进行整形,输出方波,经过第二级放大,经过带通滤波器滤掉谐波生成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级结成正反馈 应该就是三楼所说的 电流转电压。CT出来的为0-5mA,经过电阻,转换为 0-1V,嘿嘿 我的理解。

网友D:
怎么可能是正反馈?正反馈也能电流转电压?
通常紧靠运放的输出的是反相输入,6和7脚就是,而2和1脚却不是?不符合封装的常理。

网友A:
那估计是楼主抄板抄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没有错,已经在装置上正常运行

网友E:
那估计是楼主抄板抄错了。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第一个图估计应该是电流隔离+IV转换嘛~

网友A:
那就说说你的装置是干什么用的吧,通过用途反过来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置是让别人开发的,后面还有一部分电路,通过比较器来输出方波的,把后面的一部分也给贴上, 就这么些了

网友D:
LF353的2脚是反相输入端,查查Datasheet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away 看的真仔细 谢谢。2脚是反向输入端,只知道看图 却没有和实际结合,看来还是不够细心。根据 虚断 判断,输出还是 0 ~(+-1)V的电压啊,电容的作用就是滤波吧

楼主:
找了份说明书看了下,功能是无功补偿,通过测量系统变量,经过运算处理,产生相应的触发脉冲,调节控制器的控制角,使功率因数维持在需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