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半波整流能否采用同相端输入?

楼主(2010-06-03):
通常见到的都是反向端输入的,现在我遇到一个情况,这个输入有时候是正弦波,有时候是个直流信号,我不想让这个直流信号变成负的,就想了用同相端输入的,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楼主:
我晕,图贴出来才发现同相端不行哦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把R8去掉

网友C:
R8去掉也不行吧

网友D(2011-12-28):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F:
我感觉可以吧
Uin = 0 两个二极管截止 Uo = 0
Uin > 0 运放输出为正 D3截止 D2导通 接成同相放大器
Uin < 0 运放输出为负 D3导通 D2截止 Uo = 0

等高手分析

网友G:
好像不太能~

网友H:
不能~ 同向输入的话如果Uin>0,那么运放就输出+Vcc,D2b导通,D3b截止,输出为Vcc-Uon,显然是不能放大的。Uin
引用 网友G:
不对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嗯 一开始没认真看 但感觉还是不太行 具体的可以算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