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边充电一边给系统供电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0-06-03):
公司有一款机子,使用的时候是电池供电的 三个锂电池串联之后输出电压12V, 给机子供电, 机子的功率大概是6到10W左右,里面主要是ARM,单片机,还有一些数字的电路,目前的情况是使用的时候不能充电,充电的时候不能使用,怎么设计一款电路可以一边充电一边使用?还有,我们那个电池的充电曲线图,比如说:达到百分之20的时候电压多大,百分之80的时候电压多大?(我在网上搜了半天,说什么的都有)

我感觉第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充电器直接连进来就可以了,但必须的是12V稳压的,直接把负载两端和电池两端连载一起就行了   因为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就可以给负载提供电压,电池和负载是并联的。但是我听说手机一边充电一边打电话容易爆炸,所以我就不懂这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用12V稳压的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结果就是充不满,但不知道能冲进去多少,要是可以冲进去一大半,那么也足够供电了,我们的电池容量是5000mah的。

网友A:
直接连进来就是了,电流会根据负载而分配的。边充边放会不会炸,要问你的电池厂家,我们是工程师,网上传这些的人连电池正负极都分不清;锂电池充电不是光看电压,有标准的充电算法,咨询MAXIM或者ONSEMI

楼主:
打算这样做,先用一个升压IC把电压升到15V 然后 在用充电IC把他降到 12.8V  这样就解决了充不进去电的问题

不过似乎很浪费啊.....................

网友A:
你最好把充电器电压弄高些,负载从电池后面走。

楼主:
负载从电池后面走有什么好处,如果直接连到供电电源上那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回楼上,直接连到供电电源,还需要加开关电源的电路和电源/电池的选通电路啊

楼主:
楼上误解了  我的输入就是12V稳压的  所以只要加个电源/电池的选通电路就可以了

没想到这么小一个问题   输入12V似乎充电充不满   就需要升压IC  而且只升高到 12.8左右
要是实在麻烦我就拿12V 给它充电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