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68013板子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03):
我用protel99se 画CY7C68013板子时,更新PCB图时出现一个警告问题,如下: Add Component class[CY7C68013-100A]

网友A:
是不是原理图中芯片的封装与PCB中的封装不一样啊~~~

网友B:
管脚不一致

楼主:
在我装入网络表时却没有,只有在更新PCB时才会出现,奇怪。

楼主:
2楼的意思是说原理图中的封装名称和PCB中封装的名称有差别是吗,我这两个的名字没错啊,都是CY7C68013-100A

楼主:
3楼的XCS_1211能否说的具体一点,怎么会管脚不一致呢?
这个管教不一致具体指那个地方不一致,管脚的多少还是其他什么的?

楼主:
我想2楼的应该说的不对,要是原理图与PCB的封装不匹配,也就不肯能导入到PCB中。
我看三楼的说的还有点道理,还请详细的说说!

网友A:
仔细看看原理图的引脚编号,属性是否和PCB的封装是否一样。

楼主:
有些日子了,也找不出毛病。
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准备投板了。

网友C:
十天了还没投板啊,呵呵,现在做个板半个多月

网友D:
下面这个贴子很多CY7C68013A的资料、代码等,可以看看
【USB资料大集合】偶搜集的 大量驱动源码 CY7C68013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41941

网友E:
板子出来怎么样了?

网友F:
:Q每个帖子都会看到这个广告

网友G:
什么广告?

网友F:
9楼的那个ednchina的广告

网友H:
这是PROTEL DXP才有的功能,他把各个分图做成了不同CLASS,在PCB制图时,不同的CLASS也跟着过来了。

大概这是方便把PCB分区吧。

你可以在每次导入时去掉这些CLASS,也可以在OPTION选项中去掉这一功能。

网友I:
还是习惯99

网友J:
每次导入时去掉,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