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A与mega16L使用区别问题

楼主(2010-06-03):
我是开发智能阀门定位器的高级工程师,最初的智能控制电路部分使用的是mega16L,但后期改用mega16A。遇到了问题:在使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烧录同一段uart串行通信的程序,运行在同一个电路板上,结果通信效果不佳,即上位pc机收到的数据有时正确,有时丢数据。请教各位,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告诉你mega16A兼容(mega16L和mega16),你提到烧录同一段uart串行通信的程序,运行在同一个电路板上,结果通信效果不佳,即上位pc机收到的数据有时正确,有时丢数据,那只有说明CPU时钟设置不对,其它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请问楼上SHSLZHZ   CPU时钟设置是否就是检查一下熔丝位的时钟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B:
如果使用内部RC,可能会有偏差的,需要校准

网友C:
高级工程师也跑论坛来求救,还以为只有小菜鸟什么的

网友D(2011-02-24):
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以前遇到过,如果内部RC,有时候会偏差很大,特别是在温度有偏差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下波特率对不对,如果不对,用烧写工具读出内部RC的校准值,写入OSCCAL寄存器,把晶振频率校准到正确值,不过有时候这个校准值也不一定对,要发现波特率还不对,就来回调OSCCAL的值,强行匹配正确。以前遇到,读了校准值写进去后,还是偏了,导致设备跟PC通讯正常,但设备跟设备间通讯不上,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D:
我用的是外部7.3728M的晶振,后来竟然是靠减小隔离光耦的上拉电阻解决的

网友E:
我用的是外部7.3728M的晶振,后来竟然是靠减小隔离光耦的上拉电阻解决的
引用 网友D:

你的上拉电阻在光偶三极管C极,然后引一个信号线到串口吗。印象中听说过串口内部有个等效的小电容,如果电阻大了,速度高点的时候是会采样出错

网友F:
A是全电压适应,L是低电压低频率版本。

网友G(2016-12-06):
MEGA16 MEGA16L MEAG16A 都有什么区别啊
就知道M16L的供电电压可以从2.7V开始,最大工作频率8M,比没有L的小
其他的方面还有差异吗?比如工作温度范围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