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旋转LED无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旋转LED  有无线供电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有谁能给我指点指点么?
  谢谢了!

网友A:
异想天开

无线电力传输,绝对国际甚至星际领先!

网友B:
支持LZ,也不算异想天开啦~

其实就是分体式变压器,自己做个震荡电路驱动线圈,然后在另一个分体的线圈上整流即可。

震荡电路可以用数字电路2分频后推动三极管,也可以用TL494等、或者MAX 253,自己根据开关频率计算好电感量即可。
线圈可以适当绕大点。

网友C:
都转起来了还没有电?
想想发电机是怎么做的
一个磁铁,一个线圈
一个桥
搞定

网友D(2015-06-08):
引用 网友A:
异想天开

无线电力传输,绝对国际甚至星际领先!

孤陋寡闻,无线供电,我用12V供电,在5Cm距离能点这220V100W灯泡:lol

网友E:
无意间学到了好东西。感谢楼主: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