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IY初学导盲

楼主(2010-06-03):
主要内容有:
1、介绍关于AT89S52系列芯片;
2、KEIL的基本使用;
3、并口ISP下载线的制作;
4、USB ISP下载线的制作。

网友A:
鼓励一下。

另:建议你把问题也放在这里和大家讨论。

网友B:
赞一个
动手能力很强悍

楼主:
程序由C语言编写。基于18B20的温度检测分支程序,硬件部分如上面的PDF文档,采用AT89S52单片机,晶振24M。程序如下,望指点:

楼主:
模块分程序之二——时钟。此程序大部分来自张天凡工程师的《51单片机C语言开发详解》,略有改动。程序编译无误,但跟上述18B20一样,下载到单片机后执行不成功。望各位牛人给点建议以及改动方法。本人邮箱hudi198918@163.com
附件如下:

网友C:
我也正想做一个USB-ISP下载器,呵呵,顶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一直用这个方法做的USB下载线。性能很好,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下载失败。速度也可以。做的过程中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
今天将时钟程序调试成功,问题在于中断源搞错了。将中断号5改为1(定时器0中断)即可。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时钟的一秒相当于正常的5S。检查了一下初始值,24M晶振,2ms产生中断。应设为0x8300。但还是秒的基准太长。有书讲到单片机外部晶振在6分频后对计数器T0进行触发,24M的晶振触发频率应为4M,初值为0x0600.但是我无论采用哪种值秒都太长了。望哪位牛人给解释一下?小狄不胜感激。

楼主:
经过进一步的调试,发现确实进行了六分频。计算时应为4MHz频率算。得值为EB05(因计算有小数点,有小点误差)。TH0=0xEB,TL0=0x05。
再对18B20温度传感器的程序说说吧。关键是时序的问题,发现C语言的定时很不精确。在学校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程序的时序,发现在所要求的范围内,但是传感器不响应。读回的值全是1……硬件检查了没有问题。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