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高速运放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6-03):
请问,输入信号为20mV/1KHz的脉冲信号(上升沿时间小于10ns),要放大为1V的脉冲信号,但要求脉冲上升沿时间小于10ns,请问如何实现?多谢指教!

楼主:
补充: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时间很小(远小于10ns),就是要求放大后输出脉冲的上升沿时间不超过10ns即可。我用三极管9014,9018,高速运放THS3001试过,但上升沿时间都在几百ns左右,请大家给推荐个方案,多谢了。
另外我做试验的时候都是在面包板上试验的,会不会和PCB上做相差很多?

网友A:
呵呵 这种高速电路怎么能在面包板上呢,做个PCB试试吧。

网友B:
上升时间小于10ns,这个要求比较高。
用分立元件的话,三极管的负载电阻必须相当小才行,而且三极管不能进入饱和。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

请问maychang老师能否给我一个参考方案?分立元件或IC都可以。简单描述下就可以。多谢!

网友C:
你是不是在搞高速计数电路?

网友D:
面包板上实现的话分布参数影响很严重。这些高速运放的数据手册上一般都有相关的LAYOUT的指南,尽量减小分布参数的影响。另外,单级的放大倍数不能太大,一般只有2到5左右。要想提高放大倍数的话必须多级级联,要注意相位补偿,防止自激。你放大脉冲信号的话,还要估计其谐波的带宽。

网友E:
采用三级管搭个共射共基组态试一试,这样可以扩展频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