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配置字

楼主(2010-06-03):
ADC, ce, dc, rc, AD

用的是6014a。打开了c30里面的p30f6014a.inc里面写的关于配置字里面说到格式是这样的
config __FBORPOR, PBOR_ON & BORV_27 & PWRT_ON_64 & MCLR_DIS
但是为什么我的程序里编译不通过啊提示如下:
Source/ADC.C:11: error: syntax error before "__FWDT"
Source/ADC.C:11: warning: type defaults to `int' in declaration of `__FWDT'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格式错了吗。。该怎样写啊

网友A:
你可查一下你的头文件。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可能是头文件错了!
pic自己的头文件有时也有错误!

楼主:
pic的头文件看了,没错啊。。

楼主:
老大在吗,可以帮忙看下吗

网友B:
_FOSC(CSW_FSCM_ON  & XT_PLL8);        //
_FWDT(WDT_OFF);
_FBORPOR(PBOR_ON & BORV_20 & PWRT_64 & MCLR_EN & RST_PWMPIN & PWMxH_ACT_LO & PWMxL_ACT_LO);
_FGS(CODE_PROT_ON & GWRP_ON);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面不用config吗

网友B:
这个配置是我一直用的,具体看看你那个头文件p30f6014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