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们,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0-06-03):
大侠们。
我想用一个差分放大器去测量另外一个系统上的电压(大概50V),然后我就直接从那个系统上引出两根线,在我的电路这里(工作电压是5V的),用差分放大器去把这个需要测量的电压信号,放大到0.1倍,也就是到了5V了,然后用单片机的AD来测量。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最初我是想用INA2143这样的差分放大器来做,但是价格昂贵。
所以我就想换成LM358。
不知道我的做法有什么错误吗?

网友A:
最好用专用的差分放大,自己用运放搭的精度会差很多。你可以看看AD629,专门的检测高共模电压下的差模信号。

网友B:
要不做电平转换,要不用专用差分放大器,钱没法省.
我尝试过自己搭,成本更高.体积更大,性能更难保证.

网友C:
不考虑功耗就用紧密电阻吧

网友D(2010-11-22):
我也正准备做一个差分放大呢 可以一起探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