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 浮点数加减乘除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6-03):
手边的一个项目 要有很多浮点数的反复 加减乘除  很头疼

这些浮点数的精度要求还是很高的,要求精确到 6六位有效数字

打算用c51实现  普通的 at89c51  可以满足这个计算需要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先搭一下软件框架,看看大概需要多少FLash。AT89C51早停产了吧,4K的Flash放不了多少东西的

网友C:
完成加减乘除没有问题的。。。
当然,速度什么的可能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