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香版给看看,这样RTC晶振的走线,会不会导致起震困难

楼主(2010-06-03):
板子密度较高,因为要考虑安装高度和与机械部件的配合,恐怕很难把32768晶振按ST手册推荐的那样离stm32很近,不知道这样布线会不会导致问题

网友A:
对不起,我看不出来。

网友B:
晶振要离芯片很近,一个主要原因是晶振线不宜走的过长,防止对其它信号线干扰,LS并没有走线太长,我想不会影响晶振起振

网友C:
具体有多长?若接近1000mil ,就很玄,这时就必须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