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_3.3输出竟然5.6

楼主(2010-06-03):
如图,输入是7805的5V供电,大部分板子输出4.3V,今天见到一个输出5.6的,比1117输入还高。大家有什么看法?另,我的万用表量7805的输出是5.07没问题。

楼主:
我把图放附件里了,大家能看到么?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怀疑是芯片有问题或是线路短路了。

楼主:
这是本菜鸟第一次在二姨家发帖,终于有人回了。后来发现输出5.6的板子是因为接口处焊接问题,和其他电源短路了。但是输出4.3(不是一块)的依然4.3。感觉1117多带几块芯片电压就低些,只带430单片机输出就是4.3伏。大家有什么见解?

网友B:
输入电压多少?觉得你117的脚位可能搞错了。查查数据手册

网友A:
输入输入接反了?

楼主:
7805的输出给1117,表测5.06V。没接反。另,今天焊上MAX232(之前都没焊)输出是3.37,貌似正常了。难道是负载太小?

网友C:
估计引脚接错了吧

楼主:
我向毛主席保证,真没接错。。。

网友D:
如果旁边有个强干扰源,还可能测出DC10V多,不过电压不稳定,一直在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