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触发流程求助

楼主(2010-06-03):
220v正弦交流电经过光耦合器产生的脉冲跳变不是在零点,接stc单片机,怎么根据移相角输出移相触发脉冲啊,求个流程图。

网友A(2013-12-20):
同求 ,感觉网路上真正实用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B:
经过光耦就是这样的,可以适当减小光耦输入端限流电阻,具体看光耦datasheet,计算一下电阻大小。
也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看一下脉冲下降沿与过零点的时间差,如果基本固定,在软件里处理一下就可以得到精确的过零点时刻。
相对于过零点时刻,延迟一段时间,发出脉冲,这个延迟就是移相啦。注意,在下一个过零点之前一定要把脉冲清掉,否则会导致下一个半波的误触发。

网友C:
设个50HZ整数倍频率的定时器,然后计数。(想输出的角度/180度)* 定时周期 就是你应该计到多少个数才输出脉冲。
至于过零点对不齐,你测一下实际的相位差,软件补偿把这个差去就行了